小新Air14ITL 2021版号LA-K321P 不加电非典型故障 已经修复

楼主(2025-09-28):
故障是不加电,适配器不加电,使用电池正常,拆机使用DC线,接到下图DC口上一切正常,证明后级没啥问题,测量 打阻测试,都正常没有短路的地方 没有发热的地方

看着DC口里面有发霉的痕迹,就果断换了DC口,涛声依旧,接口处的+TCP0_VBUS电压为0,阻值也正常,尴尬。换TPS65994 感觉不可能,结果真的不可能,纠结了,好歹来个5V 结果是0 ,我就想CC 总线一定出问了了,于是把CC 的ESD芯片换了,且是和好主板兑换,结果证明不是他
接下来,纠结了,好歹来个5V 不升压,纠结了很久,万用表笔各种瞎杵,各种查资料,最后黔驴技穷,把后面的各种ESD 芯片挨个拆,好了,好了,原来CC 和SBU 信号还有一路ESD 芯片 SOT-23封装的, 忽视了,细节决定成败。分享经验
罪魁祸首

网友:
浪涌保护终于起作用了,不过确实不好查,通常忽视而查后面电路。

网友:
遇到过相同的

网友:
学习了,C口问题真多

网友(2025-11-12):
这个算好修的

网友:
学习了,但我在想一个问题,拆掉电池,插入电,公共点没有电压吧,为什么不顺着进入追踪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