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7和A1990屏幕互换

楼主(2025-09-28):
我把A1990的屏幕换到A1707上了,能用。但有问题,系统选择界面黑屏,要到白色进度条才显示,没办法装Windows系统,谁有办法

网友A:
外接显示器不就行了,当无头骑士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显示器不就行了,当无头骑士用

咱也不缺电脑啊,这不是要转换成钞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