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标额定功率的台式机电源怎么知道额定功率是多少

楼主(2025-09-28):
大家好,请问台式机电源,没有标额定功率,电源坏了,需要更换,我们要怎么知道它的额定功率是多少

网友:
要看电脑配置,要不然你随便买个电源功率不足的话还要烧电源

网友:
不是400w的电源吗?

网友:
直接上400W额定的,电源宜大不宜小

网友:
用图中的电源做例子,看12V那个,12乘以16等于192,你就把它看作是额定190瓦左右的电源。

网友:
12v的功率+ 5v的功率,就是电源的最大功率

网友:
400W打个六折吧。

网友:
只看12v电流多大,就大概差不多是这个电源的瓦数。

网友:
这种杂牌电源基本就是硬盘杀手...

网友:
这种垃圾电源 能满载200w 都 不错了

网友:
峰值400杂牌  最多200额定

网友:
看12V就行了

网友:
电压乘以电流,总和

网友:
看大电容和功率管

网友(2025-10-29):
这种电源打五折都高看它了,不过没必要看这个,根据配置功率配就行了

网友:
长见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