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活不出SPL_S4# 白皮书又刷新了我的认知

楼主(2025-09-28):
lGK5CN5Z 按开机键0.3A掉电  +1.2VS_DDR 已经有了

没有0.6V_VTT 供电 没有CPU电压(看电流觉得SLP_S4#应该出来了) 一顿图纸找找找,示波器一顿戳戳戳.....

(这板子 EC收到开关键信号直接开启SUS_ON开启SLP_S4#供电)去比较掉电信号才发现SLP_S4#  SLP_S3# 没抬高(这里应该给自己来一嘴巴,早点去比较掉电信号也不会浪费时间)。又是时序一遍一遍的戳戳戳
(VCCRTC,rtctst# srtcrst#  32.768晶振 VCCDSW3_3  batlow# BSW_PWROK acpresent 等等 )都反复查看。都是正常的。到这儿
觉得只能换桥了。

换了桥后,涛声依旧。 爆一句粗口,难道桥不行,手工不行。再来,找个开机的板子拆一个 一顿操作猛如虎。整上还是二百五。
找找白皮书看看
又是顿找找找,戳戳戳。还是那个B样。
想着(板子接手PCH加焊过)。那就对着图纸慢慢找吧,各路待机供电一个一个测量。测到+VCCAMPHYPLL时候发现0.4几V的电压。

???????0.4几V   (长这么大平时这信号都没测过的)R21一端1.05VA_PCH  另一端0.4V  (图纸是0欧姆电阻,实测1.多K)
感觉有惊喜。加个电压也没见电容发热。桥肯定是不用怀疑了。电阻电容一起换了。开机键按下,电流蹭蹭的上。

(白皮书看了半天他妹的也没看明白)只认识26个字母。英国佬把他一顿乱拼就不认识了。但是我认识阿拉伯数字啊。

只看到1 啊3啊6啊的也没说影响4和5啊。
( VCCAMPHYPLL_1.05VPCH  我的认知是外部物理层接口层锁相环供电)不知道对不对为毛他就影响SPL_S4#和Slp_s3#
恳请大神们解惑一下,小弟不胜感激,在这先谢谢了

网友:
你这最起码给我们提了个醒,只要不出SLP信号的,就全板打值测全电压

网友:
你按图纸给的时序,

这几步电压正常出不

网友:
兄嘚 这是同方代工的 不是蓝天模具

网友(点评):
谢谢指正 已纠正

网友:
板子是蓝的,肯定就是蓝天代工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