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这个电阻多大的

楼主(2025-09-28):
一个电脑电源PFC部分的电阻,用于管子 10N60 S端与地相联,
黑 绿 灰 金 最后是黄?
误差环有黄?
应该是5.8Q,现状是击穿状态。

网友:
看颜色,金银都不是数字,而阻值后一般都跟着10的次方,所以应该就是棕绿银

网友:
五环电阻的阻值读取方法为:前三个色环代表有效数字(百位、十位、个位),第四环代表倍率(10的幂次方),第五环代表误差。对于黑绿灰金黄五环电阻:
前三环‌:黑(0)、绿(5)、灰(8),对应阻值058
‌第四环‌:金(0.1),表示倍率为10^(-1),即除以10
‌第五环‌:黄(±5%),表示误差为±5%
因此,该电阻的阻值为‌0.58Ω±5%‌。 ‌

网友A:
五环电阻的阻值读取方法为:前三个色环代表有效数字(百位、十位、个位),第四环代表倍率(10的幂次方),第五环代表误差。对于黑绿灰金黄五环电阻:‌前三环‌:黑(0)、绿(5)、灰(8),对应阻值058‌;第四环‌:金(0.1),表示倍率为10^(-1),即除以10;第五环‌:黄(±5%),表示误差为±5%;因此,该电阻的阻值为‌0.58Ω±5%‌。 ‌

网友:
0.5欧的2W电阻。

网友:
大佬 ,咋算的,还是凭经验来的,如是0.5欧的,这个可能就没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五环电阻的阻值读取方法为:前三个色环代表有效数字(百位、十位、个位),第四环代表倍率(10的幂次方), ...

058  0是百位 5是10位,8是个位, 就是58欧,除以10  58/10=5.8
不是5.8欧吗?

网友B:
电流取样电阻一般是大功率,零点几欧姆。三楼正解:daxiao: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流取样电阻一般是大功率,零点几欧姆。三楼正解:daxiao:

理论上电流取样电阻在1欧姆以下,
这个是航嘉的电脑电源,难道大品牌也在标注上做手脚?

网友:
如果电阻的颜色确定为:黑、绿、银、金、黄的话,这个电阻阻值应该是0.5Ω/4W。
因为第三圈所谓的“灰”是不应该的,因为没有58这一个系列的电阻,通常5字头的电阻以5.0、5.1、5.6这个系列的倍数或者分数。

即使是精密电阻,也只能5.00、5.11、5.23、5.36、5.49、5.60、5.62、5.76、5.90的倍数或者分数。

网友:
黄色是误差值

网友:
黑绿银金黄..第1位为黑色,0.15欧,如果黄在第1位,,那就是4M欧了

网友(2025-11-27):
0.5欧姆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