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y7000p2020h换显存核心后奇怪故障

楼主(2025-09-28):
版号NM-C911,原来故障大短路,通病显存供电上管击穿导致烧显存核心一起带走了,报价1200,客户同意维修,订显存核心,到货没立马更换,换好显存核心跑测试全部正常,进系统打独显驱动黑屏,不打独显驱动就能正常使用,测得打独显驱动黑屏后显卡核心供电从0.89掉到0.6,1.8v 0.9v  1.2v均正常,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,无从下手  大神指导

网友:
大师傅看到显存供电烧了,维修时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,一怕,翻车,二怕,维修后,保修三个月内又再次烧了,亏的裤衩都没有!何况你报这么低的价格,估计没有想到过返修或保修的事情,一锤子买卖,只能说:你的勇气可嘉,翻车了,就换板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