拯救者Y7000P2020H显卡核心供电0.75掉到0.6

楼主(2025-09-29):
版号NM-C911,原始故障显存供电烧了导致显存核心全部带走了,报价订芯片,换了显存和核心后不花屏跑测试都是PASS,进系统打独显驱动就黑屏死机,测试核心供电从0.75掉到0.6了,psi电压也有变化,之前记得遇到过同样问题客户急用没搞定,换过供电管滤波电容问题依旧,换过重新又换过核心。问题一样。有点蒙了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之前看过有些人分享过,忘记了

网友:
换的是一样的显存吗?我刚刚搞好台c911,也是显存击穿,换一套后装驱动黑屏死机,强制重启也不花屏,原机三星换成镁光颗粒,后面复盘时发现要改strap0的配置电阻,我粗心改成strap2的了,改好配置电阻就正常装驱动跑甜甜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