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B365M-HD PRO V21 开机卡,自动降频0.8g

楼主(2025-09-29):
顾客反应一台电脑主机感觉很卡,拆开看一下是七彩虹B365M的,不应该啊,还配了固态硬盘,于是开机进系统操作一下,确实卡卡的,任务管理器看一下占用率 cpu始终降频运行在了0.8g,这样子不卡才怪
于是上迅维查了一下,没有任何头绪,故而转战短视频平台搜到某博主同样的维修案例。
他说要先找点位图 ,但是我找不到七彩虹这款的点位图,所以只能记住关键词PROC
于是又一通搜索何为PROC,是不是通到CPU的,从网上找了张cpu引脚定义图

这一看就看懵逼了,眼睛盯着显示器看了好久,看到好几个关键词,最后找到了PROC HOT 话说HOT不就是热的意思啊,
原来就是cpu因为电压不对,所以cpu进入了过热保护,导致cpu强制降频为0.8G来防止cpu过热,实际我进系统鲁大师看cpu温度又是正常的,看来就是电压不对导致了
于是跟着cpu引脚用万能表一顿测量到cpu旁边的电阻,然后装cpu开机看,电压果然不对,正确电压应该是1v左右

于是我量了电阻前面的电压是有1v,故而觉得是电阻阻值变大或者前面的电路有问题,我就把两个电阻直接跳成一个0.5K的电阻

至此,开机测试引脚电压已经恢复到1v,cpu降频问题没了。搞定收工。

网友:
这真是高手呀,这都能发现,看图确实头晕

网友:
改电阻那个的确厉害。

网友:
我看都看不懂这个

网友:
这个其实很简单,没有图也能修,用cpu针定义找到位置,再找到相连的元件

网友:
我看都看不懂这个
改电阻那个的确厉害,

网友:
其实我也只是找到了故障点,故障的原因我并不清楚哦,只是发现电压被拉低了,改低电阻阻值让电压恢复到1v。至于为何电压变低了我也不得而知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错啊,能找到相同案例的故障。

网友:
改电阻那个的确厉害,支持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