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进系统卡住

楼主(2025-09-29):
CPU进系统卡住,确认不是内存硬盘问题,换个CPU就好了,大家说说,能亮,进步了BIOS和系统,CPU 上什么坏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深奥,我只能告诉你CPU坏了,你可以去问下版主是CPU中的什么部件坏了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看一看软启动的过程,可能就有答案了。

网友:
大概率缓存坏了一部分

网友:
正常开机进系统,运行游戏死机,CPU里上亿个晶体损坏一部分不运行到这部分平时看不出来...

网友:
CPU被扔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