涂硅脂的时候,不小心磕掉了CPU上一小电容,有没有影响?

楼主(2025-09-30):
涂硅脂的时候,不小心磕掉了CPU上一小电容,会不会有没有影响?

网友:
没事,晶体没裂脚 大概率没问题

网友:
肯定有影响,严重影响CPU寿命,本来用100年的U,现在只能用99年,

网友:
全部去掉都没有问题,外围还有很多。

网友:
没啥事儿 阿

网友:
没任何影响

网友:
应该是腐蚀掉的吧?

网友:
这种电容补不难呀,开机试试看知道了,能开机问题不大,但中那可能不是电容也可能是电阻,我之前看维修厮的视频就有人搞掉了不亮机上了补上就好,如果是电阻最好原阻值换上

网友:
怎么看着晶体都裂了

网友:
上电试试便知   期待结果

网友:
怎么感觉瘸了一个角

网友:
角落的晶体烂了有些都还能点亮

网友:
听说容易失眠

网友:
我也不小心没中上前几天的五百万彩票

网友A:
这个电容好像是有用的,这上面的电容都有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容好像是有用的,这上面的电容都有用

你说的很对,一定要补上。。。真的有用,会自动关机。不是电阻,就是一个白色的电容

网友:
你铲完估计都没问题

网友:
没啥影响的

网友:
晶体都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