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请教:T420无待机电压

楼主(2025-10-01):
收一笔记本,型号T420 板号NZ3 SWG
故障:用着突然开不了机。
拆开检查:公共点电压正常20V,没有3V,5V待机电压。3v,5v电感L3对地360,L4对地330,没短路。
  再查待机芯片TPS51220:
23脚VIN供电正常,22脚VREG3:3V应该正常,29脚VREG5:5v正常
4脚EN1:3V正常,21脚EN2:3v正常,12脚EN:3V正常。
感觉所有待机芯片的条件都正常的了,但就是没有待机电压输出。
唯一有的反应的是给电瞬间,3V,5V电感有瞬间地电压变化,一闪就没有了。
请教还需要查什么条件。
谁来个时序?或者tps51220 的工作条件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T_link01 ver1.0.rar

网友:
补充一下,换了2个待机芯片一样

网友(2025-11-28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不过是联想T430的,情形一致,找不到问题所在,很纳闷,期待楼主问题早解决并分享

网友:
有短路或缺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