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H.33v33 A00电源板,求烧毁的线路走向

楼主(2025-10-01):
驱动器为mp3398d
求R805和C805参数!
R805烧毁的脚一头不知去哪了

网友A:
连15脚,应该是保险电阻,c805可以不要。量mp3398,15脚对地电阻看有没有短路

网友B:
这么清楚,看不出来吗,从C805上面焊盘用一个电阻R805 连接到烧断的焊盘位置, 电阻阻值没办法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连15脚,应该是保险电阻,c805可以不要。量mp3398,15脚对地电阻看有没有短路

对地是电容,电容短路了,我拆了换了一个10uf的

然后电阻加了100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清楚,看不出来吗,从C805上面焊盘用一个电阻R805 连接到烧断的焊盘位置, 电阻阻值没办法猜

好的谢谢,已经搞定

网友(2025-11-04):
我的板子 4H.33V33.A01 差别很小,基本一致

呵呵 没看回复,原来已经搞定啦

网友:
这个走应该很好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