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神奇的硕硕

楼主(2025-10-01):
这充电器这么高级的吗?正转20V,反转14V

网友:
更换万用表有惊喜

网友A:
什么意思没看明白

网友:
你是在逗我,我这个表很好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意思没看明白

有照片不看

网友B:
正常不都是20V吗
正转20,反转14这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正常不都是20V吗
正转20,反转14这是什么意思

又是不看照片的,充电插头,转180就是14v再转就是20

网友:
有点神奇,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?

网友:
被误导了

网友C:
20V电压经过电池充电芯片后公共点电压就可能是14V左右,现在就这样,正常情况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0V电压经过电池充电芯片后公共点电压就可能是14V左右,现在就这样,正常情况的。

他没过芯片.在电阻那戳着.一会儿20一会儿14

网友:
众仪的万用表也不是不行,不过我还是习惯用福禄克,众仪当备份

网友:
万用表笔没接触好吧

网友:
接口不良,这个接口有一根针是检测插入,插进去后会接地,才能过隔离

网友:
换口,换芯片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