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HP1020打印卡纸

楼主(2025-10-01):
请问大家,这是定影造成的卡纸吗,离合器换过确认是好的。

网友:
换了滚柱又变成这样了,啥回事?

网友A:
漏光了,盖上盖就好了。

网友:
一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漏光了,盖上盖就好了。

感谢指导!

网友:
应该是定影的问题

网友(2025-11-07):
定影或硒鼓盖卡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