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改诱骗器后不能充电

楼主(2025-10-01):
如题,改诱骗器后不能充电,关机后重新插拔接口可以充电 ,开机后不能充电。

可有大神遇到过的,版号是2502MB

网友A:
你改错位置了,把接电放到检流电阻前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改错位置了,把接电放到检流电阻前面

诱骗器的VBUS   不是接到主板的vbus吗?

网友:
我接的是+VBUS-TYPEC     芯片U9708拆了  两个信号直连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改错位置了,把接电放到检流电阻前面

你讲的检流电脑是公共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讲的检流电脑是公共点吗?

不是。进充电芯片之前的电阻

网友C:
供电要加2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供电要加2处吧?

一处接VBUS   另一处接什么地方?

网友:
改到pq1002 ,S极试试

网友D:
改到pq1002上的123脚试下

网友:
是吧VBUS直接改到PQ1002的S级是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改到pq1002上的123脚试下

是直接把VBUS直接改到PQ1002的123角是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是直接把VBUS直接改到PQ1002的123角是吗?

把你的诱骗器出来的20v接在123脚;相当于是dc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你的诱骗器出来的20v接在123脚;相当于是dc口

好的  回来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你的诱骗器出来的20v接在123脚;相当于是dc口

感谢  可以充电   但公共点只有16.几V是正常的吗?
还有就是充电指示灯也不亮,   系统里也不显示充电标志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你的诱骗器出来的20v接在123脚;相当于是dc口

这样改  好像不行    单电池不开机,

网友E:
接错点位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接错点位了。。。。

怎么接线,指导一下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