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号NM-D691,客户拿来时问

楼主(2025-10-01):
板号NM-D691,客户拿来时问题是暗屏,检查屏供电15.6v正常,背光开启电压DISPLAY_OFF# 3.3v正常,LCD_VDD 3.3v正常。维修中检查发现+3VS微短路,对地阻值33,正常应该在400左右。挨个检查+3VS连接的芯片,发现在拆除UC4后,阻值恢复正常,从料板取下更换后正常。UC4后级连接着屏幕的PWM信号。暗屏维修的时候,如果屏供电和背光开启均正常,可以排查屏幕PWM信号,PWM信号异常也可能会造成暗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