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9000P NM-D711 3070显卡跑分低

楼主(2025-10-02):
主板NM-D711机器是Y9000P2021H
故障:跑甜甜圈只有30针左右
操作:更换了NCP45495功率检测芯片,和功率电池芯片附近一圈的电阻测了阻值都正常。
求大师指点一下方向

网友:
插入电源GPU频率大概1000。单插入电池频率只有220,GPUZ显示显卡功率只有15W

网友A:
拯救者还有啥好查的,供电波形正常直接重值,再不行换套显存看看

网友:
碰到过一台 刷显卡BIOS好了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修好?来学习一下经验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看看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 测下每组供电波形正不正常 充放电保护隔离正不正常 还有充电器功率和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拯救者还有啥好查的,供电波形正常直接重值,再不行换套显存看看

+1

网友:
先  VBIOS  在测测供电。

网友:
今天有空才搞了一下 换了个显卡还是一样,之前试过跑过正常一段时间后功率又上不去

网友:
我手里遇到一台和你故障一模一样的,你看下你的GPU_Z里有个PWR_SRC,这个我在其他电脑上看是等于公共点电压的,而这个故障机我看了下,单适配器是9V到10V跳,用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这个14V左右。我这个,客户描述是玩游戏的时候突然关机了,我拆开看了下,保护隔离的两个N管烧焦了,就是那种一定是经过了大电流发热后的那种状态,然后换完那两个N管,就变成现在这个故障,3060的显卡跑30来帧。

网友:
目前为止,应该就你我两个人遇到的同一个故障了,其他回复你的应该都是乱讲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。

网友B:
显卡的VBIOS我也刷过了,一个故障,你也换过显卡和功率芯片了,就很头痛这个故障,我目前也量了下显卡的供电。供电正常,我手里的机器有时候还会出现二分屏和屏幕闪烁的问题。我也怀疑过显卡,但是我想和平常的显卡故障又不一样,显卡功率上不去,我就注意了下GPU_Z里的各项参数和正常的做了个对比,发现那个PWR_SRC电压不正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显卡的VBIOS我也刷过了,一个故障,你也换过显卡和功率芯片了,就很头痛这个故障,我目前也量了下显卡的供 ...

PWR_SRC 我在GPUZ里面没看到,查询一下是DELL的公共点,你的是公共点不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WR_SRC 我在GPUZ里面没看到,查询一下是DELL的公共点,你的是公共点不正常吗

你看你帖子里GPU_Z的那张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WR_SRC 我在GPUZ里面没看到,查询一下是DELL的公共点,你的是公共点不正常吗

你试下看看单适配器,看我给箭头的那个PWR_SRC是不是9V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下cpu的跑分,是否锁频了,再不行显卡你换了显存考虑一下,跑个测试软件

跑CPU正常的。显卡换过了,显卡还没换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