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求个编程器软件

楼主(2025-10-03):
jt1199编程器的软件和驱动

网友A:
编程器芯片上面的型号都没有啊!只能求高手了。
第二排第一个芯片还有连锡。确定这是可以用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编程器芯片上面的型号都没有啊!只能求高手了。
第二排第一个芯片还有连锡。确定这是可以用的?

可以用的,就是硬盘坏了,软件丢了

网友:
型号不一样,不知道能不能通用

网友:
搜索一下很多吧。

网友:
CH341就能替代!记着买个转换板

网友(2025-11-07):
另外买个吧。这个读写器便宜

网友:
切到模式装341驱动试试,芯片信号都没确实:liuhan:

网友(2026-01-24):
看着好像JT1199 2.0的硬件,不知道软件支不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