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G15 5520 LA-L655P 时开时不开

楼主(2025-10-03):
戴尔G15 5520 L655P 时开时不开开机时一切正常,不开机时表现为不出CPU供电,电流0.74A左右,过一会重启,无限循环,有时候加热一下CPU周边有可以开机。废话不多说直接看图

我只遇到这一台,也没人指导我,也不敢说是通病,如果照这个没修好,也别找我麻烦就行

网友A:
看名字,这是PCIE的补偿电阻,这还会造成不开机真的想不到。

网友B:
白胶漏电或受热受潮引起该脚电压异常

网友:
还有修到过这类通病  学习备用

网友:
电流表什么型号的  看着挺高级

网友:
大哥6666 又学到了

网友:
高级啊只羊都能查出故障点

网友:
这个电阻只有一端连接上。另外一端位置跑偏了?

网友:
这个笔记做的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白胶漏电或受热受潮引起该脚电压异常

是受热脱焊了 跟那不认显卡一样

网友:
态度决定高度,细节决定成败

网友:
这不腐蚀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名字,这是PCIE的补偿电阻,这还会造成不开机真的想不到。

这个电阻 我也修过一次 ACER游戏本   二修 上家做了CPU  刷了bios,电流1.6-1.7的  不过内存一样 ,结果我发现他做CPU时候   PCIE 这个0201的2.2K电阻搞掉了       补上就好了   信号一样的  也是有2个2.2K

网友:
补过,电阻都换了无效

网友:
这款3050  43代码  你们是换还是重植?

网友:
这个信号是和显卡通信吗

网友:
宏基游戏本也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你的鑫智造买了几年的啊 大佬 到2041年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阻 我也修过一次 ACER游戏本   二修 上家做了CPU  刷了bios,电流1.6-1.7的  不过内存一样 ,结果 ...

哦,原来如此。

网友:
戴尔的通病。

网友:
6666学到了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好细腻的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