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神的奇难杂症

楼主(2025-10-03):
原始故障:单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,单用电池也可以正常使用。但是电源跟电池插一起就保护隔离瞬间断开,电源供电截止,bq24780s 到保隔第一个场管驱动脚不上电池时25v,上电池马上截止0v,然后用电池的电,慢慢耗光,bq24780s换过一样,充电管换过一样,量过没有明显短路,第一个场管也没有击穿,电池接口和数据线也是正常的,单用电源功能一切正常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慢慢查,上示波器测试信号部分

网友:
查看BQ24780S 的 21脚 ILIM 限流控制电压,有电阻分压进来的。有可能充电过流受保护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就是充电管的G极电阻坏掉了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pr298阻值变大导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