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7472进水机曲折维修 板号la-d821p电源二次不开机

楼主(2025-10-11):
  戴尔7472,板号la-d821p,原机主描述:主板进水,电源不开机不充电,电池开机。拆下主板测试,主板有轻微进水痕迹,仅3、5v电源ic周边输入电容有轻微腐蚀痕迹,电阻都锃光瓦亮的没有腐蚀,实测单电池每次可以开机,所有功能都正常,不充电,电源+电池、单电源第一次都能开机,关机后就不能开机,必须拔电重插,二次电流0.010A,半分钟左右掉电。
先搞简单的不充电问题,查充电ic周边元件和工作条件,都没有问题 ,就直接换充电芯片ISL88739A,手头没有同样型号的,换了一个ISL88739上去(第一个坑),美呲呲的插电开机,电流直奔至0.68A不动,内存不过?,,芯片不是能直接互换的吗?怎么今天就不行了?戴尔的主板现在还能分辨芯片型号带不带A?多次开机都是一样电流,换了个内存也是一样(第二个坑),为了验证是不是芯片问题,重新换上了旧芯片,立马恢复原故障(这里还有个坑)。  直接下单订货,3天后到货更换了ISL88739A,再一次插电开机,结果却是涛声依旧(一样的死电流),心里一万个js的弹幕呼啸而过!又一次换上旧芯片,结果这次不再恢复原始故障,而是一样的死-电-流。也许旧芯片拆装多次挂B了吧!就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主板,近视眼都看成花眼了,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,连3-5v氧化的输入电容也换了!无果!早知道不修它了,直接外挂个充电模块给电池充电还不是一样的用。

  板子不值钱,没时间仔细检修它,就丢一边吃灰去了!一直到2个月后,有点空闲了,就翻出主板再次试机,还是一样不过内存。查来查去都觉得正常,又加焊了内存插槽,还是无果,又换了个内存测试,一样的涛声依旧,不过这次插内存时注意到内存插槽有点松,该不会是插槽问题吧?就把内存插槽用手用力压了压槽口,找了根pcb厚一丢丢的内存,上电开机,终于正常开机,恢复了原故障,饶了一大圈的弯路又回到了原点。
  接下来就比较顺畅了,更换了ISL88739A后测试,充电问题解决了,但是二次开机问题依旧,问题出现时检测到5v电压异常,实测0v,更换5v芯片sy8286crac,经过多次试机,故障已经顺利解决!

原本三板斧就能顺利解决的问题,却走了一大段弯路,第一次更换充电IC后不过内存,只想着换内存、测条件,没考虑过内存插槽受热会出问题。换回原来充电芯片后却恢复原故障又被误导,以为是芯片问题,最终浪费了不少时间才找到罪魁祸首!

网友A:
这里我最有发言权了,我近2年收到的DELL主板70%的内存槽都有问题。
以后遇到,一定记得首选内存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我最有发言权了,我近2年收到的DELL主板70%的内存槽都有问题。
以后遇到,一定记得首选内存槽。

内存槽问题以前也碰到过,有时脑筋就是拐不过弯,一根筋的往电路方面找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