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81m-ds2 USB口不能用修复

楼主(2025-10-03):
今天说一下USB口不能用的维修思路,首先要测试USB口数据段的对地值,不能短路,短路就是桥的问题了,就需要放弃了,不短路在上电测试USB 5v供电是否正常,不正常查保险电路,正常后那就要检测USBOC保护电路了,今天这个就是USBoc保护电路电压不正常,实测才1.03v,正常为3.3v,查图纸 查看分压电阻,发现一颗电阻有腐蚀损坏,跟换后故障解除,

网友:
正好需要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分压电阻坏导致电压取值异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