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外星人m15 r5不开机&ROG不过保护隔离

楼主(2025-10-04):
国庆别人放假,我们继续搬砖,日入1K不是梦
第一台

外星人M15 R5客户说正在使用中突然关机
开机键盘灯亮,闪灯2红1蓝报错cpu故障

电流定在0.6,刷bios无果

示波器看下bios芯片的1,2,5,6脚都是一条直线,cpu肯定挂了
不死心cpu重植一遍,结果还是一样一样的

这是正常机器,不装内存bios 1脚片选波形

新U打上去,测试裸板电流一路狂跑,键盘灯大小写正常切换
装机测试电流到1.4a就掉电,排除所有外配,结果是......

注意!SPK接口的6脚SPK_ID和5脚_SPK_L+碰在一起会引起1.4A掉电

第二台,客户说以前有过时开时不开,死机,今天彻底不开了

ROG 2023年6月出厂的,说拿售后去看过,刚过保十几天

这么好看的红裤衩,大家应该都喜欢

板号,GA402X,测试不过保护隔离

图纸要1XX, 看没图纸我一样拿捏

充电芯片用的BQ24800,测所有条件都正常,芯片换了,
因为没图纸ACDET分压电阻实测上拉130K,下拉20K
换了还是不过保隔

最后发现低于20v不过

20.1V以上就可以,终于知道为什么是时过时不过了

充电器空载的情况下是20.1v,有负载的情况下就低于这个电压导致的问题
原机ACDET上拉用的127k,下拉用的20k,实测上拉电阻变为130K
所以分压后20/(130+20)*20=2.66V,实测也是2.66V
这里因为没图纸,不知道电阻参数走了点弯路
正常分压应该是20/(127+20)*20=2.72V

参考别的bq24800机型图纸,上拉422k,下拉66.5k
66.5/(422+66.5)*20=2.72V
电阻本找不到127k和66.5k,找了68k和430k换下,看结果

19V-22V都正常过保护隔离
碰到原机ACDET是127K和20K
找不到原值代换的就二个都改掉,ACDET 有2.7v就行了。

网友A:
楼主分析的很到位,第二台检测电压偏低导致不开机。第一台是CPU坏,之后看图是有件短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分析的很到位,第二台检测电压偏低导致不开机。第一台是CPU坏,之后看图是有件短路吗

接口针脚弯,碰在一起了,引起的1.4A掉电

网友B:
还好2没买图!要不120人民币 没了!哈哈

网友:
这钱赚得爽呀,成本不高,钱收得不少

网友C:
换U才1K?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好2没买图!要不120人民币 没了!哈哈

应该是140

网友:
2.6v和2.7差别很大吗?我感觉不只是差点电压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U才1K?,,,,,

1260+1450

网友:
看来是老师傅了,修起来轻车熟路的。

网友:
你老板,真的很牛。瞬间想起了小红帽

网友:
点位卖120?

网友:
rog那个估计没修对问题,用可调电源20V都是不过隔离的,正常现象,调高一些才可以,跟拯救者一样。用原装电源才行。

网友(点评):
马上二个月了,没返修你说是不是这问题

网友:
大佬们加班挣钱,分析到位,理论专业

网友D:
rog的应该不是那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rog的应该不是那个问题

就是这里问题,上拉127K实测变为130K了

网友:
好经验,谢谢分享, 学习了

网友:
我擦牛逼 直接换U 价格报多少

网友:
很好的技术,收藏了,留待以后学习

网友:
致敬国庆还在当牛马的技术人

网友:
分析的挺好的,上拉127K和130K相差不大,像这种是要求精准电压了,不然都忽略了的

网友:
实例不错,电路不熟修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