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充电又能充电- -

楼主(2025-10-05):
华硕XF80
开机,插上充电器能正常充电正常使用。不拔充电器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能充电了,检测不到电源接入。
把充电器断电重新插上后又能正常充电。
华硕
不充电
不能充电
充电

网友:
看看保护隔离是不是穿了

网友:
充电电路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