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SUS GA401QE REV1.3 RTX 3050TI 显卡VBIOS

楼主(2025-10-05):
最近老是修二修机  被修的好烂   求ASUS  GA401QE REV1.3  RTX 3050TI 显卡VBIOS    修到的兄弟帮个忙备份一个

网友A:
找个其他3050TI的板子拆一个试一下,之前试过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个其他3050TI的板子拆一个试一下,之前试过可以

这VBIOS 不认笔记本品牌    只要3050TI都可以吗?      之前试过一台别的机器的不行   同样的板拆机备份的就可以

网友:
应该不通用

网友:
华硕图纸,点位,原厂bios,固件,需要的加微 weixiukongjian6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Yac4c0X09sxmP29btSzUAw?pwd=1234

谢谢  我试下

网友:
不行  只能找个同样板号的再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