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佬分析下这两个复合管怎么工作的

楼主(2025-10-05):
这两个符合管怎么工作的,请大佬帮忙分析下

网友:
电阻分压,检测电压,合适就导通

,只是线的弯比较多

网友:
pq7606 ,B小于E 导通

网友:
说白了就是控制保护隔离管的通导和关闭的,不过弯弯绕绕确实有点复杂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  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