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930 可调电源掉电

楼主(2025-10-05):
机器拿来的时候是大电流,拆了个电容就好了。然后用不插电池用可调0.6左右掉电,折腾了半天想着用原装充电器试试,结果正常了。发帖就是想问问有谁修到这个机器了,帮忙看一下,是不是这款机器只能用原装充电器才能开机

网友:
应该是的,有些主板需原装适配器

网友:
这个型号不用吧,最多不能充电。

网友:
可调电源应该要用Dell的转换头就没问题,普通转换头估计检测脚认不到,就掉电吧。

网友:
不用,但是不能充电,开机时先bios提示,跳过就可以进系统

网友:
还有的要接电池才可以触发或者不掉电

网友:
正常 dell新款机器好多都要原装充电器 不然电流大概过内存后就会掉电

网友:
戴尔HP有些机器就是要用原装适配器

网友:
要用原装电源及电池

网友:
又时的确需要原装适配器

网友:
这个机器可调电源不开机,用TYPE-C接可调电源可以

网友:
现在的新机器好多不都带检测脚

网友:
DELL的机器还用问吗?!

网友A:
你的电源转接头不行,我用戴尔的转接头不会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电源转接头不行,我用戴尔的转接头不会这样的

其他机器都可以,就这个机器不行

网友:
我可以给你确定,这个机器确实是要原装充电器才正常,可调电源会上电但是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