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一个奇葩问题

楼主(2025-10-05):
这张卡刷了无数个580的BIOS,仍然显示570。有人知道什么情况吗

网友:
换芯片就行

网友:
不是芯片问题,已经修好了

网友:
刷好了,此贴终结

网友:
570的核心刷成580的卡

网友A:
怎么刷的,有没有可能是双BIOS的,我之前有个580就是双bios

网友:
通用的吧!

网友:
得刷2048的580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刷的,有没有可能是双BIOS的,我之前有个580就是双bios

单BIOS的,最后换了n个BIOS成功了

网友:
频率大高了

网友:
怎么修的,能说说吗

网友:
同型号竟然有这也多不同的bios

网友:
我也没有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