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系修卡,rx5500

楼主(2025-10-05):
卡在我这里放3个月了,最开始就是风扇转黑屏不显不认卡,测量无核心电压无soc,5v 1.8 0.75正常
主控81022 各条件正常,

换了主控不行,然后重金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卡来对比电阻,花了一天时间把主控周围电阻电容测了好几遍,没找到故障点,每个供电mos管的每个引脚也都对比着好卡测量了没问题。

没办法了,某站找大神,得到的结果要么是核心短路挂了,要么就是发过去看看,好吧,我烧机也没有发热的地方。我放弃了。一放就是3个月,这几天放假没事又拿出来试试,一上机居然点亮了,正高兴呢风扇狂转掉电了,再上机核心电压又没了。
再次把卡拆开,发现5v只有3.8被拉低了,换掉发热的mos管后成功修复。
这个mos管之前测过的,不短路不发热

网友:
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,疑难杂症的时候别为难自己,放一段时间故障明显了再维修,总比再那边耗时间的强。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习惯,先易后难,对自己而言的,放放可能找出故障点

网友:
放放可能找出故障点

网友(2025-11-18):
功率管软击穿,只有代换,万用表测不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