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爱普生L4158开机故障031006

楼主(2025-10-06):
爱普生L4158,开机五灯闪,提示错误代码031006       据说更换了保险F301,对管Q301/302,芯片IC301,故障就能解决!问题是把以上的都换了,还是五灯闪,求助各位大佬,问题出在哪里??谢谢了

网友A:
不接打印头测下所换上东西是否正常,正常就换打印头

网友B:
你换完这些东西开机还报这个错误,你就要再测一下f1 和对管,如果又烧了,把打印头换了再换一遍烧的保险和对管就可以了

网友:
打印头也要换,一般都是打印头问题导致的烧保险、管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换完这些东西开机还报这个错误,你就要再测一下f1 和对管,如果又烧了,把打印头换了再换一遍烧的保险和 ...

反复测试F1保险,对管都是正常的,更换好了,在没有连接喷头的情况下开机,也是报031006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接打印头测下所换上东西是否正常,正常就换打印头

都不敢连接喷头,不确定喷头是否烧了,前面都是在没有接喷头的情况下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