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擦完EC,SMB总线短路问题?

楼主(2025-10-06):
容某家表述事情经过。

本身是809h和f都有一共有3个编程器,刷写ec用的都是809h,因为F只需要买一个辅助板就能刷写ite正好想把其他809f利用起来所以买了ite的f版辅助板。

正好有一台拯救者的维修,所以拿出来ite辅助板测试809f。正常擦完 通电并上电 正常亮机。
问题来了>电池不认,我一度怀疑电池坏了,检测发现电池总线一条短路了,我根本想不明白,遂更换ec。
ec是上过机的,换上是不上电的,所以需要擦空。在擦空之前测量过电池总线是正常的,擦完主板照样可以触发上电,但是电池总线又短路了?短路的就是clk一条。这个时候我就有点怀疑是这个ite辅助板问题。

我本身是特别不服气的,809h毕竟用了这么久 怎么搞 从来都没有碰到过总线短路的情况。

然后就这个事情开始理论了,卖家反正就说是我的问题,甚至我把线焊在反面他都要说我线接的不对?????我真的无语 真的从来没碰到这种事情。
死不瞑目!!!求解这算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809H已经刷好了,那个辅助板我是不敢用了,爆炸

网友:
这个你发错论坛了 应该发在ifix维修网叫他们帮忙给分析一下

网友:
应该还是809f 不成熟 稳定,或者用转接的不稳定,还是用联阳的 稳定。

网友:
亦或者是ec本身体质 的问题

网友A:
兄弟能发个接线图吗,我按他们图片接线  一直无法读取,换了能开机的主板也是无法读取,不知道是不是接线方法不对

网友:
809H路过,我是一步到位买的最高配的

网友B:
另外 短路的是EC的CLK脚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能发个接线图吗,我按他们图片接线  一直无法读取,换了能开机的主板也是无法读取,不知道是不是接线方 ...

需要接地100脚 GPO2好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另外 短路的是EC的CLK脚吗?

嗯  擦完  clk就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