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海泰坦X8Ti(1060机械版)维修经验分享

楼主(2025-10-06):
电脑型号:深海泰坦X8Ti(1060机械版)
主板板号:GK5CN6X V1.1
故障描述:不开机
外观检查:主板没有明显烧糊痕迹、没有糊味、南桥更换过。
维修方法:
  • 测量各电感阻值正常、公共点无短路。
  • 通电,待机电流0.18A,明显偏高。测量3V、5V待机电压正常。初步怀疑南桥故障
  • 拆下主板,裸板通电,待机电流0.013A,咦.... 这又正常了?
  • 镊子短接PWRON#,主板竟然开机了。问题不在南桥,在于外设?
  • 将主板装回,一个一个外设安装,装到键盘接口时发现装上键盘,待机电流就0.18A,确诊问题出在键盘。
  • 因此键盘为机械键盘,更换成本400+,不划算,只能自己研究。
  • 拆下键盘,上热成像(忘记拍图片),发现5脚IC发热严重100°
  • IC型号:63R4,没有查到资料,测量各个脚位阻值,和前段时间刚买的LTH7R脚位阻值一样,直接更换上去,待机电流正常了。开机一切正常,完美修复。
  • 请各位大师指导。

网友:
哦豁了, 键盘还是不行,有没有大师可以指导一下啊

网友:
键盘还是不行,有没有大师可以指导一下,谢谢啦

网友:
感觉像个降压芯片

网友A:
不装芯片时候量一下各个脚位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装芯片时候量一下各个脚位电压

不装键盘线,触摸板也用不了,Wifi也不行,抽空重置一下南桥试试

网友B:
感觉应该是3.3或者2.5或1.8的芯片,你用充电芯片代换 应该不行吧

网友:
这板子就换南桥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应该是3.3或者2.5或1.8的芯片,你用充电芯片代换 应该不行吧

确实不行,买个芯片回来试试,如果可以了再更新

网友:
哈哈 这是个电压转换

网友:
灯亮不亮?

网友:
真是个人才

网友C:
IO那看看吧,多数都是那里出现问题

网友:
之前换过南桥的,现在Wifi用不了,换了一个也是,基本确定是南桥还有问题。这个又是机械键盘,更换成本高。只有把南桥重植一下试试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IO那看看吧,多数都是那里出现问题

现在的情况是:换了键盘上的3.3V转换芯片,插上键盘待机0.18A电流,开不了机。拔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个东西是供电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情况是:换了键盘上的3.3V转换芯片,插上键盘待机0.18A电流,开不了机。拔掉就可以了。

最终确认键盘上的芯片是5V转3.3V,刚插电待机0.18A,这个芯片80多度,但是电脑能正常开机,键盘也能正常用,关机之后待机恢复正常0.01A。今天装好试完了一下CF,帧率在180左右,整体还是可以。

网友:
这个键盘我可以修,灯光漏电,芯片发热,烧坏都可以修

网友:
深海泰坦,神舟,机械革命,雷神,这种机器碰都不想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