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(mi)]
小米 Redmi 电视L55R8-X画面跳动

楼主(2025-10-07):
小米 Redmi 电视 X 55英寸 3+32GB 型号L55R8-X出现图中的画面跳动的几个影子,是屏的问题还是逻辑板的问题?
小米
Redmi
问题

网友:
我来凑个热闹,赶紧大锤伺候。

网友A:
屏坏了,都是屏通病
lishiaoyao
才刚刚过保,小米质量也不咋地!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坏了,都是屏通病
才刚刚过保,小米质量也不咋地!

网友:
来自: 广西玉林
单点一边正常就有得搞,两边都不行的直接丢了。5D11系列,65D03系列,75 D02系列通病

网友:
LG屏吧, 断Y还是很耐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