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拯救者R7000 拯救者系列 更换io后用电池不能开机或掉电的解决方法

楼主:
        电脑型号拯救者R7000,板号NM-D041,起因是开机电源功率报错,电池能正常开机,更换了2个不同大功率原装电源一样,看图纸识别脚直通io,遂准备更换io芯片,型号it8227e-192,淘宝购入2颗全新芯片,换上后电源报错问题解决,但出现新的问题:单主板可以开机,插上电池就不能开机且掉电,具体现象是插上电池用可调电源电流0.27a左右,按开机键电流跑到1.5a多,然后瞬间掉电开机键指示灯灭,反复操作现象一样。排除了充电芯片电路、刷各种版本io程序、更换备用新io芯片、升级官方最新bios程序,涛声依旧。在论坛搜索了一番,发现有好几例类似情况,不管是换剪板io、全新io、翻新io、包上机io都不是100%解决问题,剪板io作用最大但也有翻车的。
        后经多方搜索,终于在badcaps维修论坛上找到解决办法,分析如下:淘宝所售各种版本的io芯片,能真正起作用的是最后一行文字带L005字样的,其它不带L005的上机都可能出现异常问题,猜想是联想内部程序与io硬件码有关联。it8227e-192空白芯片上电后会自动从bios读取程序,所以不需要刷程序,前提是你的bios程序是正常的。
        其它拯救者系列有类似问题的都可以参考解决,对应的芯片文字和板号见附图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这种经验不可多得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买的空的,还没有问题

网友(2025-10-13):
也就是说直接上全新空芯片就行吗

网友:
几年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,可以确定是不通用,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分,现在懂了

网友A:
解决了我多年的疑问!我早就怀疑8227E不带程序,在淘宝本本芯片张买的 y7000 8227E-256我收到的时候油漆点在外包装上,这说明淘宝卖家强调刷程序就是个幌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决了我多年的疑问!我早就怀疑8227E不带程序,在淘宝本本芯片张买的 y7000 8227E-256我收到的时候油漆点在外包装上,这说明淘宝卖家强调刷程序就是个幌子。

       对拯救者而言,8227e是可以买不带程序的,但不是说不需要程序,空白芯片第一次上电时会自动从bios读取程序,如果你能确定你的bios程序功能都正常,可以买空白芯片,反之不确定就最好买刷好程序的。当然有ite编程器的话就可以随意折腾。
       另外8227e 还有128或者256的版本,这个原图没有写需不需要带Lxxx字样,个人意见是就按原主板印刷型号字样购买,尽量保持完全一致,需要注意的是你要修的主板EC有没有被替换过。其它型号的拯救者也可以参考,图片里面没有列出的,是否买带Lxxx字样的就看原板EC印刷字样。

网友:
非常完美的经验,感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您有俄罗斯或SVOD可以试看写个全FF的进去清空看看,很刺激的

多刺激?

网友:
试试便逝世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这么细的。测试这么多次,

网友:
后面有128-192-256是有程序的

网友:
那个古巴老哥挺有研究精神的

网友:
有用的知识,感谢分享

网友:
谢谢分享 又学到新的技术

网友:
意思就是刷原机程序都不行?还必须芯片编号对应

网友:
发前买EC 还要花高价买刷好的

网友:
这样都行?学习了

网友(2025-11-15):
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。

网友:
ITE的全新EC上机BIOS会自动写入程序的,前提是你买到的一定是全新未上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