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再抱怨联想拯救者的黑胶了

楼主(2025-10-08):
搞过VIVO OPPO手机CPU的都懂,那个黑胶又臭又硬,翘CPU的时候,力道不够翘不下来,温度没到硬翘CPU又会变形,只要CPU下层变形,没有一定的技巧根本装不好,不是没基带就是摄像头、WIFI打不开,甚至开机小电流,就算是加热把CPU压平也不行,只要焊接的时候,风枪温度一上来又弯曲了,所以别再抱怨笔记本的黑胶了,那种都不是黑胶,只是粘胶而已。

网友:
这种干U的能用多久

网友:
这种干U的,就怕他们不用原厂的那种真正无铅高温锡焊接,修完了,能用多久,看天意 !和修笔记本一样,很多的都只会给你做个有铅的或中温的锡桨搞上去,一重度使用或打游戏,就要了老命了,不是这里问题就是那里问题,反正不是他修的问题

网友:
手机的胶硬多了

网友:
手机干U就算了!直接扔了

网友A:
手机的U 也就报价300左右 拯救者重做U 5-8百  能一样吗?手机做U就是入门级的  我自学的会

网友:
三星的不是更硬。打磨笔都差点磨不动。

网友:
修手机的都是高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手机的U 也就报价300左右 拯救者重做U 5-8百  能一样吗?手机做U就是入门级的  我自学的会

价格高不了啊,我拯救者也就300多左右;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价格高不了啊,我拯救者也就300多左右;

你们那里价格真么高吗?我这里重做手机CPU 80元,拯救者180元

网友D:
我搞不懂这种垃圾安卓又不值钱,为什么要修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搞不懂这种垃圾安卓又不值钱,为什么要修。。

要资料,资料比手机值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机的U 也就报价300左右 拯救者重做U 5-8百  能一样吗?手机做U就是入门级的  我自学的会

800? 我直接买一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们那里价格真么高吗?我这里重做手机CPU 80元,拯救者180元

你这价格有点离谱了

网友E:
手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还是不一样,手机主板相对变形的概率还是小,能手机水平很高的,换笔记本主板的U还真不一定就能成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们那里价格真么高吗?我这里重做手机CPU 80元,拯救者180元

兄弟你那边价格也太低了把,比华强北还低

网友:
  男子在足浴店按摩猝死,下体发现有异常

网友:
手机的黑胶又硬又难拆,翘坏了又难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手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还是不一样,手机主板相对变形的概率还是小,能手机水平很高的,换笔记本主板的U还真 ...

能搞手机CPU,搞笔记本CPU跟玩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手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还是不一样,手机主板相对变形的概率还是小,能手机水平很高的,换笔记本主板的U还真 ...

安卓CPU下层很薄,很容易翘弯曲,下刀有方法,如果CPU翘弯曲了,没点方法装死都装不好,不是不开机就是后摄, WIFI,或者基带没有,多做几次,字库爆了或者板底掉漆,CPU多吹几次高温就死了,所以尽量要一次过。

网友:
碰到CPU的除非真的要资料,不然基本都不会修了,150都觉得我们在杀猪

网友:
能搞手机CPU,搞笔记本CPU跟玩一样

网友:
经验值得学习6666

网友:
确实,比起手机的CPU,笔记本就显得轻松多了

网友:
你看到Thinkpad胶,就不会抱怨你这手机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