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隐星P15 23,板号6-77-V250RNDWK0-D02-2D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5-10-09):
电脑型号:七彩虹隐星P15 23
主板板号:6-77-V250RNDWK0-D02-2D
故障描述:不开机
外观检查:主板没有明显烧糊痕迹、没有糊味。
维修方法:
  • 测量各电感阻值正常、公共点无短路。
  • 通电,待机电流0.02A,瞬间变成0.002A,怀疑是短路保护。
  • 拆下裸板测量,待机3.3V正常,5V没有,蓝天主板在待机的时候只有3V。
  • 测量待机条件:VCC_TRC--OK,RTCRST#--0V,不正常,SRTCRST#--3V,正常。
  • 查看图纸,RTCRST#前面的R738电阻,一头有3V,一头没有,打阻值,一头为0,初步怀疑C691损坏短路
  • 拆掉C691,RTCRST#阻值恢复、通电3V也出来了。开机,电流唰唰往上跑。由于C691为01005,太小了,又靠近CPU,选择不装此电容,至此维修结束

网友A:
麻烦楼主上传图纸与点位

网友:
RTC电路漏电导致

网友B:
首先点赞一下,楼主的技术不错
其次的话提出两点指正,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出
1 “由于C691为01005”这一句没有看懂,结合前面说电容太小应该是指电容大小,这里指出,C691的标识为1u_6.3V_X5R_02  即  1uf容量,6.3V耐压值,X5R材质,0201的封装大小
2  C691在这里是需要与R738组成RC延时电路,缺少一个电容会导致时序上有区别,这台电脑能开机属于对时序较宽松,部分机器会直接不触发,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取掉不装
最后,祝楼主生意兴隆,技术天天涨

网友:
技术厉害,很有耐心。

网友:
技术厉害,很有耐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先点赞一下,楼主的技术不错
其次的话提出两点指正,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出
1 “由于C691为01005”这一句没有看懂,结合前面说电容太小应该是指电容大小,这里指出,C691的标识为1u_6.3V_X5R_02  即  1uf容量,6.3V耐压值,X5R材质,0201的封装大小
2  C691在这里是需要与R738组成RC延时电路,缺少一个电容会导致时序上有区别,这台电脑能开机属于对时序较宽松,部分机器会直接不触发,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取掉不装
最后,祝楼主生意兴隆,技术天天涨

感谢大师指点,C691为01005(电容封装尺寸)是我主观认为的,感觉比0201小,现在还处于初学解决问题阶段,你提到RC延时电路,还不太懂,不过也受教了。以后好好学习

网友:
这些小电容都是可有可无的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漏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麻烦楼主上传图纸与点位

图纸和点位在WXBV里有,可以点开直接看,下载不了

网友:
楼主又捡到钱了,,厉害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麻烦楼主上传图纸与点位

图纸和点位在WXBV里有,可以点开直接看,下载不了

网友A:
WXBV 是什么

网友:
那是RC电路的电容,直接拆了,有可能造成时开时不开的情况,建议补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XBV 是什么

一款看图纸的软件维修BANL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