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80 NM-B501不上电 掉电

楼主(2025-10-10):
联想T480 NM-B501不上电 掉电
插TYPE-C接口后5V能升压到20V,但不上电,电流0.022,万用表测试线性3 5 V正常,PWM测试无电压。
示波器测试:PWM3 5 V有瞬间产生后秒掉(很快掉),测试M_ON也是瞬间产生后秒掉。
U15 1 2 5 6通电瞬间能测试到波形。
-PWRSHUTDOWN 也是秒掉,公共点9.3V 有时会慢慢下降,测试全板无明显短路,(CPU 0.005 SA 0.023 电感值低)。
求助这款主板是否必需装内置电池才能开机。

网友:
RTCVCC SRTCRST RTCRST 正常
BLATOW  0  ACOK 3.3   AC_PRESENT 产生后秒掉

网友:
PR158  20V正常,

PL101前后端均能测到波形,前端幅度大后端幅度小些。
PQ102的9脚为:9.3V左右VSYS_OUT  9.2V

PQ108未导通,因-PWRSHUTDOWN不正常

网友:
联想的这款不好修,电路设计保护完善。

网友A:
所以是哪里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以是哪里坏了?

一个电容失效

网友(2025-11-18):
那个电容失效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结果公布:
               修了2个晚上,今晚终于修好了。

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