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710的主板 板号UMBO2,找不到芯片,改电路

楼主(2025-10-10):
联想G710的主板,看起来是华硕代工。板号UMBO 2,找不到图纸

芯片丝印 横NP1 竖B1

用于平转平供电控制,第2脚是开启,3脚应该是12VSUS输入,4脚12V的输出,直接控制后面的MOS管。  以前经常遇到华硕复合三极管坏的,跟这个差不多的作用。

问了几家卖芯片的,也在论坛问了,找不到芯片。最后改电路解决,其实有找芯片的时间早就把电路改好了

根据主板可以推断出芯片的定义,1pin-GND,2pin-ON,3pin-IN,4pin-OUT,5pin-NC,芯片内部重要的部件应该就是一个N管,一个P管。

本来想用chatgpt画个简单的电路图,结果这个弱智画出来差点没把我笑死。

改动好的样子

网友:
学习了,这样改又省钱了

网友:
这手工,丑 的 一比,别拿出来丢人了。

网友:
太差了,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,这简直就是灌水刷分的人

583600096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