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3V不出

楼主(2025-10-10):
大修过的主板,BISO刷了,也换过了,EC也换了,现在是3V LDO有,5V有LDO和5V电感输出,3V EN不出来,导致3V电感无电压,断开EC输出端也没有EN ,根据时序如果插了适配器,先出5VPWM再出3VPWM,测量3V电感没有短路,强制EN也能打开3V ,现在不知道3V EN是EC读取内部配置,还是要读取BIOS才出来,用示波器测量,开机的时候始终没有片选下拉动作,头有点懵

网友:
应该要读BIOS

网友A:
打值低吗也没有说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值低吗也没有说明白

打值都正常 400左右,福禄克17B MAX

网友:
低温锡?判断一下 CPU

网友:
CPU那边测了3V供电有500多的值,貌似没问题,这个3VPWM电感也供给CPU

网友:
强制打开后应该也能正常开机吧?

网友:
EC有带程序的

网友:
  EC先要工作正常。EC有带程序的

网友:
有没短路啊

网友:
电源芯片?

网友:
搞了好多cpu的

网友:
回复大家,笔记本修好了,不是BIOS问题,也不是EC问题,更不是CPU和3V短路的问题,上家维修的时候换了一个EC,我也买料板换了一个EC,也是不出3V供电,上电的时候测量BIOS片选没有下拉,说明3V是EC读取内部程序,仔细看了图纸,改进板的型号有个3V转换管,意思就是换了改进板的EC后,3V EN出来的就是0V,原机3V EN是高电平3V,厂家改进了此型号的主板,解决方法有两个,要么找回原板的EC,要么就是配合改进后的主板加转换电路,,按照图纸把3V转换MOS管和小电阻搬过去,笔记本的3V也出来了,测试都正常,没问题,已经交货。

网友:
EC刷了吗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