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不好就做故障?照修!七故障五人为的三修机奉上

楼主(2025-10-10):
版号GM5PG3E
故障为不上电,待机0.025—0.067,

该机器在我手上属于最少三修机,多处人为做故障,最终修好后一共七处故障,五处为明显人为做故障

首先测量PWRBTN,有3.3,但按开关后无任何动作,判断EC未正常工作
测量待机条件RSMRST#,发现为0V,排查RSMRST线路时发现一电阻异常

该电阻两端与焊盘的焊接不太走心,测量阻值4.7K,而这个地方是SLP_SUS的100K接地电阻

更换回100K后测量RSMRST回复正常,但是SLP_SUS依然无输出
担心主板有其他人为陷阱,在显微镜下观察,果然又发现了端倪

这是显卡PG的上拉电阻,被取下未装,虽然不影响目前的触发上电,但在开机后肯定会影响显卡,补好

继续观察没有明显异常,继续回到原故障排查
目前EC未发出PWRBTN,并且也没有发出SLP_SUS,待机1.8V,VCCINAUX都没有出
继续排查待机条件,测量发现DSW_PWROK没有,不正常,排查其来源发现是从EC发出,经过一个10K电阻改名,测量EC脚位上发现有,那为什么后面没有DSW_PWROK呢?

答案是这个10K电阻被换成了一个电容,这个换的手法可是相当不错,我再三检查怀疑是不是我点位有问题,最后确定就是被换了(ps,跟前面两个故障的手法感觉不像一个人做的啊)

再次通电,上电电流到了0.1了,可喜可贺,CTN 还有故障

测量DSW_PWROK发现只有1.6V,但是在我测DSW_PWROK的时候电流突然上电了

多次测试发现,不去戳DSW_PWROK的话电流只能到0.1,而万用表先戳上DSW_PWROK再通电就会自动上电开机
EC发出的DSW_PWROK_EC是3.3V,而DSW_PWROK只有1.6V,有哪里拉低了?
DSW_PWROK只去了四个地方是实际采用的,
CPU / D98(另一端3VPG,无3V会拉低)  /  D100(5VPG控制)、一个100K接地电阻

拆掉100K接地电阻,通电自动上电,测量电压3.1V,而电阻本身的阻值是没有问题的

感觉像是EC发出的信号经过10K后电流过低,被100K拉低了?

参考另外几个机型的设计,发现要么都是直连的,要么会有3V上拉,不知道为什么机械革命要用一个10K电阻限流
最终把10K直连,以保证DSW_PWROK有足够的电流

装机,顺便把开关接口给处理下,我开关盖子让谁偷走了

接屏不亮,电流卡1.5挡内存

两根内存来回试,最后换一根内存亮机,md两根内存全是坏的

你以为完全好了?进系统花屏,有时候黑屏,好好好

把屏幕调成60HZ,显示正常,这是屏坏,拆开屏幕看后面的胶是原厂,屏幕是自然损坏

简单跑显卡CPU测试正常,维修到此结束

网友:
修好不易呀,

网友:
很有耐心的!

网友:
客户来一句,不修了

网友:
技术厉害,很有耐心。维修不易

网友:
这样是上家是留了后手,万一客户再回去,不留后手的那就没有这么简单了

网友:
大概率之前修好后客户不修的。

网友:
可能本来就是个屏坏,被这一通搞

网友:
你这个还算好的!我这接个保资料的 资料导出来100G  半个月了都不来  又不敢把资料删了

网友:
这不算上家给你你创收了

网友:
10k电阻换成1k可以吗?

网友:
麻烦楼主上传图纸与点位,赠人玫瑰手留余香

网友:
哎,这样搞,是不是太缺德了?!

网友:
做故障的必遭天谴!

网友:
如果用打火机那个点点会咋样

网友:
楼主技术超级牛b,这都修好了

网友:
cpu和显卡没整坏就可以定义为好人了这都是小问题费点时间的问题

网友A:
屏幕的问题,我上次也碰到过一个,也是拯救者,60HZ正常显示设置成120就黑屏,但外接可以亮,经过我几次排查发现是显卡驱动的问题,不管是离线包还是联想官方网站的驱动都不行,虽然正常但屏幕就是不能120HZ,最后是下的GeForce在线更的最新版驱动解决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幕的问题,我上次也碰到过一个,也是拯救者,60HZ正常显示设置成120就黑屏,但外接可以亮,经过我几次排 ...

有可能,换回去原硬盘正常了就给客户用了,当时是测试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