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790-e 主板疑难,求教!

楼主(2025-10-11):
有一块Z790-E主板,长时间断电(关闭电源)开机显示00代码,需要强制关机,二次启动无问题,后面使用也无问题,短暂断电(2小时)也能正常启动,求教应该怎么查。主板电池电压量过3V,BIOS 也重新刷过。
强制关机
iOS
主板

网友:
来自: 河南郑州
可以换一个BIOS片试试,料板上拆一个电压一样,容量一样的刷好装上去试试

网友:
肯定不是BIOS问题,得按时序查。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试试,可能有惊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