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平板维修]
会修笔记本不会修手机,求助,帮忙判定一下故障点!有热像图。

楼主(2025-10-12):
手头一台雷克萨斯专用安卓导航,配置挺不错,8核uis8185 4G+128G,开机背光亮不显示,该机为Linux主板+安卓核心板组成,主板负责can解码通讯和视频转换等功能,开机主板电流正常跳变,倒车视频能切换并正常显示,唯独安置核心板内容不显示,有背光!判断安卓核心板故障,我只会修笔记本电脑,不会修安卓手机,对LPDDR、EMMC这些东西也不了解,手头有4117热成像,就用热成像扫了扫主板,发现核心板上cpu发热正常发热,EMMC只有侧边发热,LPDDR4则不发热,测ddr边上大电容电压正常1.1v,板子上其他电压也都正常,自通电开始,ddr就没有发热,其它ic都能有个从低到高的发热过程!这是不是lpddr内存坏了,还是emmc有问题或者只是固件坏?请各位坛友帮忙分析一下!叩谢!!
主板图片

核心板,电压正常

热成像图

核心板热成像

CPU EMCC LPDDR热像图

emmc热像图,侧边发热,左边是电源ic

网友:
怎么变成草稿了,居然还能回复!

网友A:
加焊一下emmc跟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一下emmc跟内存

好的,现在内存从通电开始一直没有温度变化,我怀疑内存问题比较大!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