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卡B2,扫显存不抓卡

楼主(2025-10-11):
技嘉1080,主板卡B2,用集显扫显存搭建环境不抓卡,测了供电都是正常的,求大佬告知什么原因

网友A:
检查一下BIOS,还有外接供电。

网友:
换软件版本看看

网友:
试了,还是一样,进pe能识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一下BIOS,还有外接供电。

供电正常,BIOS应该也是正常的,BIOS不正常的话连卡都认不到,pe里面能识别到

网友:
能识别到卡的话,这种情况应该是你测试命令不对或测试程序不对

网友:
测显卡复位,pex复位

网友:
我不懂修电脑,但我看报的是显卡的PCIe,不知道是不是要找显卡的PEX供电,PLL供电,PCIe的CLK,和PCIe链路

网友:
如果上面正常,可能还要查看PCIe链路的RCOMP,和显卡的STRAP设置,与VBIOS。

网友:
现在又变了,断言失败

网友: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,那就是PCIE总线跟GPU的连接不正常,加焊GPU

网友:
感觉还是软件的事,操作或者版本

网友:
查一下判断供电是否插入的电路

网友:
从新刷一个大众点的BIOS试试,建议首选华硕的。。刷了还是不行的话,直接BGA赌一手。。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主板问题换个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