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24E390HL 开机亮屏后闪屏然后暗屏问题!

楼主(2025-10-11):
三星24E390HL 版号:MODEL:SD390 1A1H 主AR 。CODE:BN41-02175DBN41-021750DATE :2018.05 .25a00SIZE:124X79/1.670。VER:MPI.0。FR-4
开机后闪屏一下就暗屏了!
2:我测量了屏幕的供电都出来,包括VLED都有13.5V,返回有4路都是属于反馈电路吧!分别是Q811 812 813 814,这个暗屏那肯定就是LED背光部分问题了,直接测量这几个Q,4个Q的G级都是同一路4.2V控制的,说明控制级正常, 那出现闪屏后,又暗屏,猜想肯定有一路返回电压缺失,果断测试那4个Q,发现Q814的 D-S已经1000多阻值(确定损坏),其它3个Q阻值 560这样正常!
    在坏板上拆一颗同路的VLED NQ 装上去,在开机测试 目前正常了!
    总结:本来我打算换整块驱动板了的,后面问了X宝卖家,都说这种闪屏问题,有可能是LED灯条,也有可能是驱动板,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个问题,让我自行排查好! 我无奈了只能自己修,运气好修好了 哦豁 大家做个经验参考咧!

网友:
我也是一样的问 题  但那几个没换 电阻 也正常  用LED测灯器 LED灯是好的 最后换驱动板才好

网友(2025-12-04):
最后换驱动板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