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显示器突然就上半部分正常下半部分正常与花屏交错闪

楼主(2025-10-11):
上半部分正常,下面部分正常

上半部分正常,下面部分不正常

下半部分2种状态不停切换闪。这种是什么问题导致的,还能修嘛

网友:
AOC 卢瓦尔系列 LV专业级 LV323HQPX 32英寸2K高清分辨率 VA广视角屏10.7亿色彩电脑显示器

是这个型号显示器

网友A:
已修复,方法为:拆机边板去除r208电阻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修复,方法为:拆机边板去除r208电阻即可

高手,望详解!!!!!666666

网友:
拍照标出元件位比较好 ,方便后来者学习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