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 跑79 上独显才亮机 换CPU主控芯片吗

楼主(2025-10-12):
技嘉主板H61  跑79  核显不亮  上独显才亮机  是CPU主控芯片坏了吗   换主控芯片吗   板子很奇怪  放几天  去开机 能亮机  用几次后  就不亮机了  卡79了  这时用独显可以亮机  求助

网友A:
碰到很多内显挡79,外显ok,都是bios问题.
建议先重烧bios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碰到很多内显挡79,外显ok,都是bios问题.
建议先重烧bios.

主副BIOS 交换下  可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副BIOS 交换下  可以吗

可以单用B-BIOS改焊在M-BIOS处就可以试看看B-BIOS是否可用
1.暂时不放上M-BIOS(因为若M-BIOS韧体不良也会影响不开机)
2.不建议只拆掉M-BIOS让B-BIOS在原位置开机(因为会造成M-BIOS无法侦测反覆开开关关,很烦)
3.若有烧录机,还是建议重烧比较干净与确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