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分离合成]
华硕BIOS如何读取明码那?

楼主(2025-10-12):
有些是直接用winhex明码显示,有些是加密的,加密的如何解那?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

网友A:
换个思路,找个同样的机器,同样的bios版本,然后加密,然后去对比加密地址在哪个位置 ,然后把我们自己的加密这一部分覆盖到要解密的上面,这样再用我们设置的密码打开然后再取消加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思路,找个同样的机器,同样的bios版本,然后加密,然后去对比加密地址在哪个位置 ,然后把我们自己的加密这 ...

楼主好像没有说密码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