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68MLP VER:7.2不触发

楼主(2025-10-12):
    主板短接不触发,因为没有图纸,就凭感觉用万用表量吧,内存供电、CPU供电、桥供电似乎都是正常的,那怎么不触发呢?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短接了一下开关针,神奇的事情发生了,主板竟然触发了,进系统没问题,测试也没问题,我以为这块主板可能当时是哪里有接触不良的,通过测量某个触点现在又接触到了,所以就可以正常启动。然而过了一天再试,又不触发了,我越加相信是接触不良了,只是不知道是哪个三极管引脚接触不良。仔细回想头天测量的过程,当时测了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2773A旁边的两个三极管,一个是WCM,一个是T04,在线量都是正常的,并且就是量了它们之后短接可以触发,于是我重新量了一下WCM和T04,再短接,果然又可以触发了,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两个三极管上,我把这两个管子的三个引脚都补了焊,然后短接启动没问题,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,心里很高兴。可是过了几天后我再测试这块主板,结果还是不触发,再测WCM又可以触发(我发现只要测量一下这个管子就可以触发),那这个问题就有点头疼了。我静下心来分析:每次测量一下WCM就可以触发,会不会是这个管子坏了?于是我拆下来测,结果是好的,我索性又拆下旁边的T04来量,结果这个管子是坏的,原来真正的问题是它。找了一个T04换上去,短接正常启动,连续几天测试也没问题,至此这块主板才算真正的修好。
   MOS管 T04有问题,为什么用万用表量一下旁边的WCM引脚就可以触发,这是什么原理呢?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?附上用编程器保存的BIOS,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。

映泰A68MLP VER7.2.BIN

网友:
看了下图纸,T04就是图纸中的Q27,它连着3.3VDUAL,应该是拉低3.3VDUAL才导致不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