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力修复V星MS-7C10 V1.1 H310M PRO-V PLUS 不跑码一例

楼主(2025-10-12):
同行的板子,拿到手CPU灯不过,说是CPU和内存都测试过没问题。
上电测试,待机3.3正常,桥待机1.0正常。

触发,内存电压正常,VCCIO电压0.94V正常,VCCSA电压无,CPU电压无。

本来是个挺简单的故障,搜一下论坛,只有1.0的图纸一张,点位图1.0 1.1 都没有,这就有点使不上劲了。

于是开始参照1.0图纸跑一下电路。

VRM_EN Q217低电平,Q240电压正常。于是翘起Q217,无果,翘起Q41 ,还是不行。

于是索性拆掉Q216 Q15

VCCSA电压出来 1.04V

一看跑码灯还是卡CPU,再测一下VCCIO,没了。

好办,大力出奇迹。

索性连Q63也一起做掉。。。不行的话Q232准备受死。

但凡有个点位图真不至于这样,没办法。
结各位师傅们以后修到这块电路一个参照。

网友:
这样修 感觉用不到多久吧

网友:
高手高手

网友:
只拆不装和只飞线不换零件的都是高手。

网友:
理论扎实。

网友:
the boardview

MSI MS-7C10.rar

网友:
手起刀落,楼主好身手

网友:
这是高手 围观学习

网友:
学习了,厉害了,高手

网友:
手起刀落,楼主好身手。

网友:
我专门打开点位图软件看了有的啊

网友:
这也是经验才能修

网友(2025-11-25):
楼主思路清晰!学习了!

网友:
这是割鸡大法啊,哈哈

网友:
在线测那些三极管,有发现不正常的换掉,同时汴意那个LM324芯片工作电压,或芯片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拆拆大法也行,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