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板层漏电之GM7TGXP无CPU供电

楼主(2025-10-12):
版号GM7TGXP
故障现象 上电0.9,无CPU供电
示波器测量CPU供电无任何波形

测量CPU供电芯片EN 正常,VINSEN正常 ,无SVID
测量前面的时序发现VCCST有,VCCSTG无

EN CPU_C10_GATE# 0.7V
其来自U1957,测量2脚1.8V,4脚按理说是可以出的
测量10K电阻正常,3V上拉正常
摘掉U1957测试依然偏低。0,7v

看来是后级拉低?

摘掉1.8V 的EN 无效
摘掉R9825后电流到1.1掉电,但是测量CPU_C10_GATE#仍然低,0.7变成了0.9,比起之前有变化,更换U1988测试
更换后故障依旧
把R9809也摘掉,还是依旧
全拆完了咋还是没有啊我艹
所有相连的配件都去掉了,都没有效果,难不成板层内部?走线上有漏电?

那就割断内部走线,全部飞线连接,反正就去了这几个地方,只需要飞两根线就可以了

飞好线测CPU_C10_GATE# 3.3正常,然而上电1.1掉电至0.1
VCCSTG已经正常
测量CPU供电后级异常,保护
CPU供电芯片有被人动过,摘掉芯片检查发现下面引脚连锡(外面看着还行所以最开始没管它,结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)
重新换好芯片测试
上电正常,维修完成

PS,都看到这里了,加个分再走呗?

网友:
不错一看就是老手,维修经验丰富

网友A:
确实挺折腾人的,不过能修好总是好的。

网友:
可以,分析的到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挺折腾人的,不过能修好总是好的。

整体还算顺利,下来花了一个小时左右

网友:
分析的很到位

网友:
楼主也是技术很精湛  分析的通透

网友:
很有条理,加分

网友:
大佬犀利,大佬威猛,大佬顶呱呱,功力深厚大佬详细分析,大佬就是我路途的明灯

网友:
真的非常专业,分析思路清晰
所有相连的配件都去掉了,都没有效果,难不成板层内部?走线上有漏电?

网友:
楼主维修非常专业,点个赞。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炉火纯青,不错,学习了

网友:
功夫不负有心人

网友:
确实挺折腾人的,不过能修好总是好

网友:
不错 又可以收米咯

网友:
这个厉害了  这种真难修